技嘉主板p35-ds3l ref2.0挡81再次求教

楼主(2012-04-19):
主板维修:上cpu内存和诊断卡,从c1直接到81。刚入手500p在官网下了个ref 2.0的blos刷后故障依旧,上电cpu风扇延时10秒启动(不知延时正常不正常)。

网友:
这个贴怎么没人关注呀,杯具

网友A:
  看看CPU座是不是BGA的?如果怀疑风扇延时启动不正常,可以换IO试试!

网友:
有些主板风扇延迟启动是正常的,跟笔记本的差不多原理吧,BIOS里设定了温度的,温度到了就会启动风扇的。上次遇到过一块技嘉的板子,高端板,开机也是风扇延迟启动的,后来刷了BIOS就没有了,一开机就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座是不是BGA的?如果怀疑风扇延时启动不正常,可以换IO试试!

我没整过cpu座子,我看了下板上标的是lga775,这个怎么看是不是bga的呢

网友:
延时,清零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还是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BIOS的原因!刷一下bios

网友:
     看看CPU座子是不是BGA结构的简单,翻过来看板子的背面是否有很多针透过来?如果CPU的背面很光没有任何的针就是BGA结构的了,就是和桥芯片一样是贴在板子上的,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JIJABYTE主板跑乱码都可以先刷BIOS ``

网友:
此故意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