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进水成功维修

楼主(2012-04-1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Z460,拆机发现有大面积进水并腐蚀,本着先清洗在烤,打对地阻值发现3V待机为0,由于3V待机供电太多,拆的话难免工程量有点大 ,就用了烧鸡,EC爆烫,更换EC,打阻值都正常,上电发现待机有0.4,并且HM55的桥很烫,没法子只能继续换桥,插上电源发现有0.1的待机电流,但按开机无反应,经测3V,5V待机电压都没有,查到B+的主供电只有2V多点,偶滴神啊,真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上图可以知,仁宝的隔离保护电路是由PACIN,ACON,ACOFF3个信号控制的, 经查PACIN为高,ACOFF为低正常,ACON为低就不正常,于是就查ACON的信号产生,经测电路都没问题, 于是认真看了下图纸发现VIN经PQ26会产生一个B+,此时问题来了,通过断开节点发现当断开 PJ4  B+就正常产生,经测量发现产生3VALW的上管坏了,但没短路,难怪打3V电感的值是正常的,更换上管接屏开机,哦买噶,终于亮了,哦滴神啊,这进水的机器太难搞了。

进水的机器真是不好修,而且故障也多
牛,你可以转正了

网友:
其实还有3V的电源管理芯片RT8206B也坏的,还有桥给CPU的一个PWRGD有断线,自己飞了一根线,总之最后修亮了  还是很有成就感  哈哈

网友:
越困难的机器,能修出来成就感就越高

网友:
是不是pq14坏了 ,怎么测出坏的

网友:
麻烦楼主解释一下这个保护隔离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啊?在电压高的时候怎么保护的,低的时候是怎么保护的,正常的时候怎么工作的啊?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不错,思路蛮清晰,先简后繁

网友:
什么时候我才能像楼主一样啊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正常工作  首先必须要确定PACIN,ACON为高,ACOFF为低,否则B+不会出来

网友:
这款机楼有图纸不?发一份哦。。。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