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测量疑问

楼主(2012-04-19):
液晶班长说了  整流桥有缺口的一端为正极, 黑笔接负极,红笔测另外三脚分别有500左右数值,反之无穷大,

可我测了几块板子 都是黑表笔接正极,红表笔接另外3个脚有500左右数值啊  ,师兄们为我解下惑

网友:
对液晶不怎么了解,望请高人解答

网友:
你说的是积堆吧?

网友:
你是在线测得吧。
要拆下来测量才能得到准确数值。

网友:
液晶班长说的是机械指针表,你用的是数字表。这两种表内电池相对表笔的极性是相反的,所以结果也是相反的。

网友:
和表有关系吧

网友:
数字表要红表笔接正端测量

网友:
你是在板上量还是拆下来量啊,没短路基本OK

网友:
需要拆下测量?

网友A:
那有那么费劲啊 蜂鸣档 只要不响基本都是好的 数值我一般都没怎么在意过 基本都是在400或者500 一般我也不看数值 修了那么多了 没见过在怎么坏的桥 说白了 那玩意就是四个二极管 就当二极管测 原来在淘宝上发了50个 我晕 上一个 就炸保险 上一个就炸保险 怎么就想不通 因为桥是刚发的 没想着那玩意会坏 抱着试试的想法 直接换了个大的 (大的脚太粗 眼子不好过 想办法了 总之是可以上的)结果一测好了 很气愤 直接差评 卖家不乐意 我还不乐意呢 没把我吓死 一声一声的

网友:
液晶班长说的是机械指针表,你用的是数字表。这两种表内电池相对表笔的极性是相反的,所以结果也是相反的
这个老哥说的对,机械表黑笔是电池正极,数字表红笔是电池正极

网友(2014-04-21):
这个东西,最好结合电路图测,才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有那么费劲啊 蜂鸣档 只要不响基本都是好的 数值我一般都没怎么在意过 基本都是在400或者500 一般我也不 ...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