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的电源板

楼主(2012-04-19):
请教一下 1-2 VCC5    是5V  3-4GND是接地  5.ON-OFF是开关信号 6  BRLGHTNESS 7VOLUME 8AUDO-MUTE        6.7.8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等待知道说下。。。这个显示器没研究过

网友:
6脚亮度,7脚音量,8脚静音

网友:
6 亮度
7 音量
8 自动调整

网友:
那个是边接到按键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