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是主板屏线插槽。主板是好的就是屏不良

楼主(2012-04-19):
   换屏也是不亮,请问大家需要查那些引脚来确定信号有没有送到屏去

网友:
你换个屏线试的看看撒

网友:
显卡 屏线 屏 等问题都会引起没有显示

网友:
主板是好的?既然确定了,那不是屏线就是屏,2者有一坏,或2者都坏了

网友:
既然确定主板好的何必在查屏信号呢???????

网友:
排除发,你懂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排除法 简单的

网友:
屏虽然不显,但是你没说是否有背光?如果没背光要查INVT_ PW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