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0不触发,笔记本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2-04-19):
ACER 4310不触发,笔记本维修经验分享
板号:VOLVI_MB_07200_1M
故障:不触发
收到机器打发客户后拆机,先检测了各大供电没有发现短路。上电后待机正常,3V,5V正常产生。量开关有电压3V,按下开关电压有高低高的跳变,说明开关是好的.问题一定在主板上了,接着就是检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
看该机BIOS参与触发的,不管别的直接刷了BIOS,刷好后故障一样,那只好按时序来检测了
该机用的EC为WPC8763LDG,图纸上是WPC8768LDG.那就因该能代换了,EC的19脚(VCC)有3.3V。EC的93脚(AC_IN#)为低电平,量EC的95(KBC_PWRBTN#)脚按开关有跳变(直接和开关相接),在量EC119(PM_PWRBTN#)脚也有高低高的跳变,那说明EC应该正常工作了
PM_PWRBTN#是EC发给南桥的,接到PM_PWRBTN#后南桥应该发出PM_SLP_S3#,查南桥工作条件,我是直接测了复位RSMRST#发现正常后就认为南桥的工作条件没问题了,在查PM_SLP_S3#,实物板上U16是空着的,测U16第一脚也就是南桥发出的PM_SLP_S3#,没有电压,在测该脚对地有600多的阻值,那么说明南桥没有脱焊。那么应该是南桥坏了。上BGA直接把南桥干了,小清理一下后直接接电,自动上电到0.2左右,那说明判断是对的了,找了个南桥换上后该机成功修复了

注:因为小弟是看着论坛自学的,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明白,而且在这样写出来就更迷糊了。所以表达的不好别见怪,多多包含啊。
还有在此次维修中我有没有少检测了哪些东西或哪里不对了,希望各位帮助指正。先在此谢过了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5.0
思路还算清晰,应该是入门了。
不应该打发客户后拆机,应该先拆机看情况再再打发客户。

网友:
因为第一次发贴,图片顺序错了,请各位理解一下。

网友:
自学成才!

网友:
acin没电压,这个可以加电吗?

网友(点评):
上面的加#号的,低电平有效的,要是高电平就不对了啊

网友A:
我一般是凭经验修的,如果检查EC没问题,我肯定到加焊南桥的,如果不行,就换南桥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EC要是和南桥间有元件坏了怎么办?那你就换了南桥换EC,换了EC换南桥。。。
我也是这样维修,不过判断南桥虚焊可以用热风枪底部加热和压BGA芯片,如果上面方法都无效,可以直接换南桥了。还有RTC电路问题也会不触发的。RTC电路要很注意才对。intel的南桥常见。

网友:
我也是自学的。。电路中有许多信号很难理解,。和LZ共同进步。。

网友:
思路很清晰,这样的故障南桥故障挺多的尤其是进水的机器!

网友:
楼主换完南桥后再测ACIN#了吗?
算不错了,我也是搞家电后自学的。
在这里还是支持LZ的 虽然LZ大都是在论坛学来的 这说明LZ很是好学 这点值得表扬 而LZ也很是谦虚 希望LZ继续努力

网友:
自学总归有此限制,没有去基地里学的全面分析的透彻,一 直想去学的可惜太远也走不开这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凭经验修的,如果检查EC没问题,我肯定到加焊南桥的,如果不行,就换南桥

呵呵。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不用基本到加焊不行就放弃了。最近天天看论坛,看大神们么维修思路和方法。真心有用啊

网友:
楼主我也是自学的   请问怎么才能学好啊

网友:
楼主自学成才了,对时序也有所了解。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B:
AC_IN#是电源检测信号,待机下应该要有3.3V才对啊,怎么会是低电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_IN#是电源检测信号,待机下应该要有3.3V才对啊,怎么会是低电平呢?

此信号EC93脚ACIN#为低,但是MAX8731A的22脚ACIN上有2.2V的电压。应该是22脚检测信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信号EC93脚ACIN#为低,但是MAX8731A的22脚ACIN上有2.2V的电压。应该是22脚检测信号吧。

EC93的ACIN应该是适配器检测信号,15楼说的对;
8731的ACIN是让ACOK#为低电平导通一个数字三极管让5.4VLDO线性电压输入到EC93脚的ACIN通过两个电阻对地分压得到一个3.3V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插适配为高,拔为低的逻辑。如果为低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自学都那么牛B啊,,,,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93的ACIN应该是适配器检测信号,15楼说的对;
8731的ACIN是让ACOK#为低电平导通一个数字三极管让5.4VL ...

那就奇怪了,我量了明明为低的呀。只有在8731上量到2.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IN 好像是检测冲电芯片的吧?

南桥拆下来上电不会引起大短路吗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