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BGA机器 有什么好机器介绍一下

楼主(2012-04-19):
BGA坏了 更换机器有什么好机器介绍一下 价位不要太高

网友:
用基地的BGA 就可以了  价格也还好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啊 你用过吗 我周围都是用讯维的BGA 但是自己毕竟没用过 不知道什么型号好

网友:
买论坛的就可以 便宜

网友:
用基地的吧,便宜,用起来还行

网友:
CF360 触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啊 你用过吗 我周围都是用讯维的BGA 但是自己毕竟没用过 不知道什么型号好

CF360  性价比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