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断线,M4B78-AM复位灯几秒一闪

楼主(2012-04-19):
华硕主板维修:断线,M4B78-AM复位灯几秒一闪
故障:不跑码,复位灯几秒一闪;
主板维修前奏:CPU供电:1.2V左右,内存供电1.8V,参考0.9V1.1V1.5V…PG都有。直接杀IOBIOS无果!
主板维修开始:正当准备放弃,留意到北桥右边有个八脚ICup7704,点了点各脚电压,要么4.9V,要么0.2左右,感觉不太对!此IC之前没见过,查了查相关数据,原来是个DC-DC的转换IC

如图第四脚第二脚有4.9V电压,其它脚都没。此Vout应该是供给北桥的一个电压,Vin没电压,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正背面跑线,发现如图,电容旁有断线。来个JP0补上搞定!数码跑到EE00,再测Vout,1.8V电压!呵呵,早知道是1.8V,我直接在内存供电那拉个过来算了!

主板维修最后:装上机箱不亮机!(现在帮同行修个主机真他妈烦,整台机扔来就走人。)再次上数码卡,E0D0一闪一闪,不可能吧!下了内存换我自己的也一样,下了各设备还一样!最后换上我的电源,总算进了系统!

补充内容 (2012-5-9 00:04):
半个月时间,客户再次回来,跑
ee.....北桥短路Q

整机修,我都加10元钱

网友:
这样你也看得到断线?厉害,,为什么会烧了??

网友(点评):
电流过大,或者电压高 或者热插拔(脉冲)在加上 工作温度高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难道你没有测桥供电?他的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

网友(点评):
没想到内存对北桥供电,华硕这板是分开来供电的。难道你没看型号是集成的?

网友A:
什么原因照成断线的楼主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华硕的板子爱出这个毛病,我遇到在板子的背面烧断的。

网友:
华硕的板子PCB板线确实容易烧断,楼主还真细心的。

网友:
好眼力,楼主很细心。

网友:
那楼主 运气不错 一看就看到 那个IC了!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有查过是个什么供电吗?

网友:
UP7704 4脚供电不正常,补线OK,楼主相机不错,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不错,LZ很细心!这种态度很适合修板。

网友:
最怕这种烧了线路板的故障,有时候非常难找到故障点。

网友C:
就是不知道连上之后还会不会烧断?

网友:
噢,谢谢楼主!以前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嘛的!!!!@!!!!!!!

网友:
拿到板第一步要做就是观察,楼主不错。

网友:
嗯 LZ 比较心细呀

网友(2015-09-07):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照成断线的楼主        维修就是要细心

应该电源热插拔造成5V工作出现大电流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连上之后还会不会烧断?

这里补线最好用粗的吸锡线来进行,连上之后烧断情况具体还要看电容工作发热量大小来决定,一般电容正负两端阻值在这里短路的话,连上后还会出现烧断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有查过是个什么供电吗?

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