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进水后不能保存时间

楼主(2012-04-19):
SL400,EC附件进水,清洗干净后能开机,进系统正常,但不能保存时间,每次都要按F1,测了电池没电了,就换了个电池,可还是不能保存,排除电池问题了,发现只要不拔电源,就能保存时间,感觉应该不是南桥问题,求解

网友:
看下COMS电路吧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修RTC电路或南桥

网友:
看看 进水的   部位 或是 RTC电路问题

网友:
COMS电路,应该好修的。

网友:
有二极管坏了

网友:
把南桥拔下来重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