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XP安装 三种方法

楼主(2012-04-19):
安装WindowsXP的方法很多,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从DOS升级,现为DOS系统,从DOS安装,并保留原系统。
  2.从Win95/98/2000安装:现在为Windows95/98/2000系统,从现系统上升级安装,或者安装新系统,实现系统引导。
  3.光盘启动安装:目前硬盘无操作系统,从光盘启动安装。
  那我把以上三种方法按顺序都大概的讲一下:
  从DOS升级或通过WIN98启动盘安装
  (1)首先进入DOS系统,或使用WIN98启动盘启动系统。
  (2)在DOS提示符下输入“smartdrv.exe"启动高速缓存程序。
  (3)进入WinXP安装光盘下的i386目录,然后在提示符下输放“winnt"并按Enter键,即可开始安装。
  从WIN95/98/2000升级安装
  (1)打开安装盘所在驱动器。
  (2)双击setup.exe文件,打开安装向导
  (3)单击[安装Microsoft WindowsXP]选项,弹出[Windows 安装程序]对话框,
  (4)该对话框提示用户是采用升级安装还是全新安装,用户可单击[安装类型]下列表框,从中选择。这两种安装方式稍有区别。
  光盘启动安装,要从光盘安装,要把BIOS进行设置,使系统能够从光盘启动。其方法如下:
  (1)启动计算机,当屏幕上显示 Press Del to Enter BIOS Setup提示信息时,按下键盘上的Del键,进放主板BIOS设置界面。
  (2)选择 Advanced BIOS Features 选项,按Enter键进入设置程序。选择First Boot Device 选项,然后按键盘上的Page Up或Page Down 键将该项设置为CD-ROM,这样就可以把系统改为光盘启动。
  (3)退回到主菜单,保存BIOS设置。(保存方法是:按下F10,然后再按Y键即可)
  (4)然后将光盘放入光驱,并重启电脑,系统便会从光盘进行引导,并显示安装向导界面,你可以根据提示一步步进行安装设置就OK了。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 长春汽修学校18.peixun360.com/烟台挖掘机培训学校856.peixun360.com/青岛挖掘机培训529.peixun360.com/咸阳挖掘机培训963.peixun360.com/  哈尔滨化妆学校16.peixun360.com/青岛化妆学校227.peixun360.com/

网友: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