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NT服务器维护经验

楼主(2012-04-19):
通常情况下,用户在进入Win NT网络之前必须输入用户名称以及口令。为简化开机过程,可在启动时自动以某一个组的用户名称和口令来访问Win NT,而不需要通过人工设置的方法来输入登录参数。操作如下:

1.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并在编辑器中依次展开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

SOFTWINDOWS NTCURRENT VERSIONWINLOGON]

2.用鼠标单击右边的“AutoAdminLogon”键值名称,在对话框的文本栏中输入数值“1”。

3.用鼠标选择右边的Default- DomainName键值名称,并在随后弹出的文本栏中输入所要登录的域名名称。

4.按照同样的操作方法,选择右面的“DefaultUserName”键值名称,并在“字符串”文本框中输入登录网络的用户名称。

5.在注册表编辑器中,用鼠标单击“编辑”选单并在下拉选单中选择“新建键值”命令,然后在注册表右边的列表中,输入键值名称为“DefaultPassword”,键值类型为“REG_SZ”。

6.用鼠标双击“DefaultPassword”键值,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用户的密码。

7.重新启动,缺省设置的用户将会自动登录到指定的网络中去。

如果用户日后不再需要自动登录功能时,只需要把“AutoAdminLogon”的键值改为数值“0”即可。

取消系统检测串口

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NT系统启动速度。计算机每次启动都会对计算机的硬件重新检测一遍,这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也因此减慢了计算机的启动速度。可以通过一些设置来取消系统检测串口,从而达到提高NT系统启动速度的目的,具体步骤如下:

1.将根目录下的Boot.ini文件的“只读”属性屏蔽掉。

2.用文本编辑器将Boot.ini文件打开,并修改[operating system]段的内容,将其中每一行后加上NoserialMice参数,如下所示:

修改Boot.ini文件

……

[operating system]

multi(0) disk(0) rdisk(0)

partition(1)WINNT40="Windows NT

Workstation Version4.0"/NoSerialMice

……

3.保存退出,重新启动。

禁止光盘的自动运行功能

1.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并在编辑器中依次展开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 ControlSetServicesCdrom]

2.在编辑器右边的列表中用鼠标选择“AutoRun”键值。

3.用鼠标双击“AutoRun”键值,在对话框输入数值“0”。

4.重新启动计算机。

系统管理员登录方式

县支行网络管理员一般具有双重角色,既是网络管理员,又是网络用户。基于上述原因,每个管理员最好有两个域用户账号。一个放在Administrators本地组中,当执行网络管理任务时使用此账号;另一个放在User本地组中,其他时候使用该账号。

管理员使用两个账号,网络会更安全一些。当管理员作为普通用户登录或其他人代为值班时,不会因为意外因素修改只有管理员才能修改的网络特性。即使带进了病毒,这个入侵者也不会有只有管理员才具有的权力,因而它不能修改操作系统文件。

启动盘、紧急修复盘的制作

当NT服务器出了故障,可以用启动盘来启动计算机,然后使用紧急修复盘来修复一些基本的系统故障,如修复系统文件、分区的主扇区以及启动环境等。

1.制作启动盘

将NT光盘放入,准备三张格式化过的3英寸、1.44MB的空白软盘,进入命令提示符状态,切换到CD-ROM驱动器(如F,然后键入下列命令:F:>i386winnt.exe/ox,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2.制作紧急修复盘

如果在安装NT过程中,用户没有按系统提示去制作紧急修复磁盘的话,那么在安装完NT,可在系统提示符下,执行:winnt system32 disk.exe命令,然后在软驱中插入软盘,单击“创建修复磁盘”按钮,即可完成。

应该注意,当系统发生一些重大改变,如分区或卷发生改变时应及时更新启动盘和修复盘。

自动关机

由于Windows NT不支持ATX电源的软关机功能,所以它关闭系统后不能自动关闭电源。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设置来实现自动关机(服务器电源必须是ATX电源):

1.找到NT安装光盘里名字为Hal.dll.softex的文件,然后先备份WinntSystem32目录下的Hal.dll文件,再将 Hal.dll改为它名(如Hal.dll.old),将Hal.dll.softex从光盘里复制到WinntSystem32目录下,并改名为 Hal.dll。

2.在注册表编辑器中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 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双击窗格右方的“PowerdownAfterShutdown”键值名称(如果没有此名称,则可利用“编辑”选单的“添加数值”命令进行添加,其数据类型为REG_SZ,默认值为0),在对话框中输入“1”(或其他非零的数值)。重新启动,系统就能自动关闭电源了。

服务器的备份恢复

1.备份

服务器的备份内容主要是NT操作系统和Notes数据的备份。有条件的县支行可以专门配备一台备用机,并随时更新有关系统信息。没条件的也可以让局域网内任一台运行 NT的工作站作为备用。但由于Notes中的账号信息和各用户的邮件数据库是动态变化的,所以必须定期、不定期地将Notes整个目录进行备份,而且最好是备份到别的电脑上,尽量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失。

2.恢复或升级

万一服务器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恢复:

1)安装NT操作系统,进行相关的网络配置。如果原来有备份机,可直接修改网络配置为服务器配置。

2)安装Notes Domino。该软件的安装比较简单,直接运行安装程序按照提示选择服务器进行安装就可以了(注意:安装的内容一定要与原服务器相同)。cdxcnote.soxsok.com/ 长春汽修学校18.peixun360.com/烟台挖掘机培训学校856.peixun360.com/青岛挖掘机培训529.peixun360.com/咸阳挖掘机培训963.peixun360.com/  哈尔滨化妆学校16.peixun360.com/青岛化妆学校227.peixun360.com/
3)恢复相应配置。Domino安装结束后并不立即启动Lotus Notes。直接把原来备份的Notes(Domino的安装目录)子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新服务器相同的目录下,同时,把原服务器c:winnt (Windows NT的安装目录)子目录下的notes.ini文件拷贝到新服务器相同的目录下,然后启动Notes服务器,更新通讯录等有关信息,系统恢复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