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蓝屏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19):
windows系统每次出错,都会有相应的日志被记录下来,只要找到日志,加以分析,找到蓝屏的原因就好办了。

  Step1:查找日志,XP和Vista的步骤差不多

  右键我的电脑—高级(Vista下是高级系统设置)—启动和故障恢复下的设置。蓝屏的日志有可能在Minidump文件夹,也有可能是MEMORY.DMP文件,在启动和故障文件这里是可判断的。

  这个界面最下面,会有一个路径,如果显示的是:小内存转储(64K),对应的路径是%SystemRoot%\Minidump,蓝屏的日志就保存在Minidump文件夹。真实地址是:系统盘-windows文件夹-Minidump文件夹里面。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蓝屏的时候,由操作系统将当时内存(含虚拟内存)中的数据直接写到文件中去,生成MEMORY.DMP文件,这个文件就在Windows目录下。

  Step2:找一个日志查看软件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 长春汽修学校18.peixun360.com/烟台挖掘机培训学校856.peixun360.com/青岛挖掘机培训529.peixun360.com/咸阳挖掘机培训963.peixun360.com/  哈尔滨化妆学校16.peixun360.com/青岛化妆学校227.peixun360.com/
  蓝屏的日志文件,只有用专门的软件能查看,我试着用TXT是不行。建议用微软官方的WinDbg,下载地址:
Install Debugging Tools for Windows 32-bit Version
Install Debugging Tools for Windows 64-bit Version

  这两个分别对应32位与64位的系统,点进去下载最新的版本即可。

  Step3:查看日志

  运行WinDbg—open crash dump,可以打开日志文件,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蓝屏日志,也就是蓝屏时候的错误代码。但是,这时候还看不到是哪个程序引起蓝屏的。还需要在WinDbg下方输入!analyze -v,记得带上感叹号,这时会显示全部的日志文件。

  Step4:分析日志

  如果看不懂日志,建议直接看日志的最下面,有一个IMAGE_NAME后面会有程序名,这个程序就是引发蓝屏的。搜索这个文件名+蓝屏,一般就能找到根源。

网友:
看这个完全没用,要对症下药

网友:
重装系统或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恩。。对偶尔出现蓝屏现象或者比较长时间出现蓝屏现象的机器很有用处。。

网友:
蓝屏不容易看出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的蓝屏大部分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