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进系统暗屏

楼主(2012-04-19):
联想SL400 进系统暗屏是什么问题啊,不是灯管~!

先换个系统。再看下休眠开关有无问题,暗屏的时候量一下背光开关,高电平证明是背光电路问题,低电平就是信号问题了

网友:
不进系统开多久都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很多时候进系统暗示系统的问题……

网友:
把显卡驱动缷掉再进系统看看,应该是显卡驱动或显卡有问题

网友:
去官网上下载。。。

网友:
不是背光就是高压.或是主板相关电路.仔细查查.

网友:
SL 400? 芯片组和 处理器型号呢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SL400,我没记错,是LED背光的,LCD屏

网友:
显卡的几率高 有问题后哦 加载显卡 就没有背光信号  ,你进安全模式 应该也是亮的

网友:
显卡驱动装错了,进安全模式把驱动删掉,去官网下个安装下就好了。

网友:
先弄驱动 不行加焊显卡 不要大动 看看效果先

网友:
看下键盘调节明亮度可以吗 我上次遇到一个上键有问题,折腾了半个小时才发现

网友:
查高压条上缺了什么

网友:
显卡或者驱动吧,还有就是休眠

网友:
系统和驱动都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先进安全模式进入或VGA模式进入,一判断是否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点评):
什么叫vga 模式

网友:
这是个通病。修过几台了。

木易龍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屏坏了
换个屏试试

网友:
led的屏很容易坏led升压部分,会搞的话自己搞下,很容易的和MP3,MP4led升压一个原理,如果不懂不要搞了,搞不好要赔个屏

网友:
换屏检查 不行就是信号 最后就到ec

网友:
系统问题  换个系统试试 最好换win7

网友:
改革高压板算求

网友:
是开机就暗屏,还是进了系统之后暗屏

网友:
SL400这款机器有通病,主板上插屏线旁的保险容易坏,你查一查吧!应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