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拆机显卡求助!

楼主(2012-04-19):
一方正品牌机显卡故障,显卡型号为pcp9300se,256M的DDR2显卡。现象为无花屏,但是进入桌面以后,会发现显示器每隔一点时间会闪烁一次,就是很快的那种黑下屏又亮。偶尔会导致机器死机。
检查供电正常,无示波器,无法找到波形。地址线阻值一致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点评):
地址线?显卡上的地址线在哪里?

网友:
估计是小核心的GPU,建议先BGA再考虑其他的,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网友:
来看看,等待高手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