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反复重启。求解?

楼主(2012-04-19):
朋友告诉我说。插内存插冒烟了。我目测了一遍 。没发现明显烧过的痕迹。换条内存通电。能亮机。跑马从C1---  7F   反复重启。屏也亮。我是个新手。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
检查下内存供电是否稳定。感觉像是桥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懂  希望高手来

网友:
测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你看一下USB接口是否短路,我前一段时间我有一块主板是和你一样的情况。就是USB有一针接地了,导致点亮后重启

网友:
还是先试一试吧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跑C1档内存 好好查查内存周围电路 你朋友说插内存插冒烟很可能短路了哦 搞不好北桥挂了

网友:
你查一内存这条线 就是和内存有关联的, 实在不行 看看是不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A:
谢谢大家。我查查看。

网友:
主板有断线了,好好检查有没有烧线路~1

网友:
usb没问题。

网友:
检查内存对地阻值、各项条件

网友:
fm南桥晶振换下。还有真邪电容

网友:
某一个原件短路导致的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不行就北桥,BIOS刷下也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吧,直接换掉内存供电管,还有内存1.3正常不,不行就打下内存AD线看有没不对的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换个I/O。。。。。加焊NB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查查看。

你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