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6100 AM2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2-04-19):
主板维修
:精英6100 AM2主板关不了机
这块主板可以点亮显示器但是关不了机,点关机键之后电源和CPU风扇一直都在转关不了可显示器灭了
主板的IO已经换过了还是关不了机,还会有什么问题,桥会不会有问题
cpu

网友:
具体型号说一说哦

网友:
先顺着绿线往回查。看看为什么不能置高

网友:
电源换了吗,还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同意楼主:
1.0
ZK浪子
同意楼主:
几率很小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问题,光驱线拔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