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7独显机器网卡不能用,代码10

楼主(2012-04-19):
一台戴尔1427独显的机器,网卡在系统下不能使用,提示:该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在BIOS里面和开机进系统之前,网卡指示灯绿灯常亮,黄灯闪2次,然后进系统指示灯就灭了,换过N个版本的XP和WIN7系统,装过N个驱动,均无效,难道是网卡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直接换网卡芯片撒

网友:
如果排除了系统的问题,剩下的只能是网卡芯片或者是桥芯片了!

网友:
先看供电后换网卡,在换南桥了

网友:
既然已经排除软件问题,自然是考虑更换网卡芯片等动作了,当然,有可能的话尽量先把供电,信号测量一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吧,谢谢!

网友:
我接一台1427开始时卡LOGO刷BIOS就好了,可是进系统后怎么一装不上网卡驱动一直是感叹号。头疼啊。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说这个机器网卡问题哦    装WIN7 看看能用不

网友(2012-05-31):
要不就好好查一下供电什么的吧,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