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来个微波炉的门做预热的架子

楼主(2012-04-19):
今天出小区门,正好看见垃圾佬拆了个微波炉,我看中了微波炉的门,花3元钱买下来了。中间是网孔,模压成型的,尺寸非常适合做预热台的架子。真的好运气-----他没有把门拆变形。要自己加工出微波炉门的水准太不可能了。

参数:中间网孔区15CM*27CM。中间模压凸区20CM*33CM,总厚度2CM,外尺寸25CM*39CM。模压凹陷正好装光波管。

正好找到个图片和我那个非常像,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中间的网孔区也可改造成上风枪加热头里的网,一定是个好材料.

网友:
版主请问用电磁炉可以做预热台吗

网友(点评):
电磁炉不能用的。买光波管做。

网友(点评):
真是乱弹琴,我门说微波炉的门,你说电磁炉。

网友:
我家里有个微波炉,等它坏了的时候,把它拆了。呵呵!

网友:
不错,很实用的利用方法。

网友:
放在我的取暖器上试了一下,看光线就可以看出来,热分布均匀多了。

网友:
可能那网孔存在问题,热可能被网吸走,建议用不锈钢烧烤架去换网子,或把网孔搞大点.

网友:
真是高人,看到某事物都能联想到某关联的事物上,逻辑思维特好!

网友:
这门上的玻璃对红外线的损耗可能有点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