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7300GT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2-04-19):
修一7300GT发现不跑码,量核芯与显存电压正常,64个数据线正常.量时钟复位晶振也正常,加焊无果.量一1.2V电压阻值发现偏小不正常(但电压正常),挑开这个提供这个电压管子S极,上电跑码,量这个管子正常,拆电容也正常,到这时己感觉GPU损坏,换之正常运行.这个1.2V不是核心供电请大家想下是什么电压.

网友(点评):
PLL电压,也是供核心的,早就研究过了。核心供电不是一个,有好几路呢。

网友:
荣生朋友不用这么快就把答案说出吧,也给别的朋友一个机会吗.

网友(点评):
你又不是在搞有奖征答。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新鲜了。

网友:
核心供电不是一个,但对地阻值可不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啥意思,看不懂。核心供电好几路,针对了和新内部不同的模块。电阻不一样很正常啊。

网友:
荣生说的也算正确,但不是很精确。这个1.2V应该是PCI-E 16X的接口电路供电电压。内阻是很低,有的是10Ω左右。

WJC

网友A:
你说的也不是很对,内阻不是很低,致少我这个量的不是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也不是很对,内阻不是很低,致少我这个量的不是很低

这个内阻是不低,PLL-VDD,就是PHASE-LOCKED LOOP,锁相环供电。

网友:
导致CPU不工作的情况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