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 0191报错

楼主(2012-04-19):
R60 0191报错,在论谈上下了三个免安全芯片BIOS,结果还是报错。注此机进过水
芯片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台也是报错0187,0191的,后面拆开又装好就可以了,不知道是键盘或者光驱导致。

网友:
进水的地方有电阻腐蚀或断线

网友:
刷免安的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