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代刷程序

楼主(2012-04-19):
现有S29GL128P10TFI01需要刷程序,TSOP56封装,我提供源程序芯片和空芯片,来回邮费我付,你只要用编程器把程序读出来,在写进新的芯片里校验正确就可以了,一共要刷14片,我付给你300块钱。我查了一下,需要编程器型号是西尔特5000e,希望有这个编程器的师兄提供便利,一起赚钱。期待中...

网友:
要5000这么牛的机才能写..估计没多少个人有

网友:
1个芯片100的话我考虑买台 呵呵

网友:
你看这些器件适合不...是我编程器的软件剪下来的

网友A:
您这款编程器应该是510S或者500P吧,能不能写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在5000E的列表里看见有S29GL128P10TFI01,问过卖编程器的,他说得用5000E,510S可能没把握,但是5000E实在太贵,承受不起。这个芯片是硬盘录像机上面的,油水不大,否则我真的可以给你加钱的。谢谢关照。您确定您的编程器可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款编程器应该是510S或者500P吧,能不能写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在5000E的列表里看见有S29GL128P10TFI01, ...

我这个是580U..就我剪的那些图..能不能刷..我真不清楚..没刷过你这种..5000的编程器太贵了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可能有难度,下面是某破解公司的广告:
xx目前可提供S29GL128P破解等Spansion系列高难度芯片解密破解方案开发服务。由于此类芯片破解难度大,成本高,目前行业内没有现成IC解密方案,xx科技依靠多年来积累的技术研究经验和丰富技术成果,针对S29GL128P破解等Spansion芯片解密用独到的理解,能够通过内部版图结构分析准确判断芯片设计时的加密漏洞,准确提取芯片程序,为广大客户设计参考提供可靠技术支持。
我也查了一下,该芯片的确具有加密功能,

网友:
这个有难度,我看了一下这个芯片带加密功能的

网友:
一般加了密的..都刷不了吧

网友(点评):
不是刷不了,是原芯片读不出来,破解难度高

网友:
我看到软件上自带有破解的..就是没怎么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可能有难度,下面是某破解公司的广告:
xx目前可提供S29GL128P破解等Spansion系列高难度芯片解 ...

多谢前辈关照!现在依旧是一头雾水,原打算找个代刷的刷一下就行了,如今看来这个芯片读写都有困难,在研究研究,实在不行只好返厂。郁闷...

网友:
580u的列表好像可以

网友(2012-05-19):
楼主的片子是P10,不如用S29GL128PTFI01 这个比较合适。580U  3000U都支持

网友:
只有580U,刷不了哦

网友:
如果不是西尔特5000e
帮你刷也能付钱吗?

网友:
主要不是能否刷芯片的问题
关键是这个芯片是带加密功能的,原产品的设计厂家在烧程序之后,很可能把芯片锁了

网友:
这个说不上。我也3000U。也能支持这个芯片就是看刷了以后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