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主板维修:跑码98

楼主(2012-04-19):
主板维修:鸿基主板跑码98  我换了CPU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说说 在这谢谢了

网友:
代码是直接跑98 还是跑了别的代码才跑的98,你可以先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代码才跑的98  我刷过还是不行

下步你也确定是CPU没工作,还是内存不过。最好你把过的全部代码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