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0怪问题!!!

楼主(2012-04-19):
小弟有一客户机,HPCQ60,把键盘拿开能开机 ,正常使用,把键盘装上,就死在开机画面,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吓分析下是不是键盘坏!!!
使用

网友:
还不简单。。换个键盘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换键盘试试看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看,不行的话 ,主板问题

网友:
裁掉键盘 再接个USB的 一试就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