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楼主(2012-04-19):
液晶显示器灯管怎么判断大小,有什么计算方法吗?怎么可以知道是多少寸的呢?

网友:
一般都是一看就知道多大的,你只有多对比对比显示器慢慢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弄的多了慢慢就知道了

网友:
见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灯管尺寸对照表】

液晶显示器灯管:

32寸  宽=720mm

22寸  宽=480mm

21寸  宽=453mm

20寸  宽=445mm

19寸  宽=417mm

19寸  普=385mm

17寸  宽=375mm

17寸  普=350mm/348mm

15寸  宽=336mm

15寸  普=310mm/315mm

15寸  普=310mm (带支架,两支装)

17寸  普=350mm (带支架,两支装)

19寸  宽=417mm (带支架,两支装)

24寸  宽=530mm (带支架,两支装)

笔记本液晶灯管:

5.7寸=100mm

10.4寸=220mm

11.3寸=240mm

12.1寸=255mm

12.1寸=270mm(宽)

13.3寸=274mm(横管)

13.3寸=205mm(竖管)

14.1寸=290mm

14.1寸=307mm(宽)

15.1寸=310mm

15.4寸=336mm(宽)

特殊小尺寸灯管180MM/160MM/120MM/100mm/200mm

网友:
正屏和宽屏也要分类好。
好

网友:
拿卷尺测量一下就行了,灯管的尺寸肯定比屏要短个几毫米。
有些老款的4:3显示屏是L型灯管,基本没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