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8G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2-04-19):
U接在电脑上边 正常认到U盘 打开U盘提示格式化  WINDOWS 无法格式化  客户要里面的资料 该怎么操作?

网友:
用DISKGEN恢复

网友:
295836625  看一下

网友A:
能正常认到容量吗?如果,只认到8M,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U盘能否正常被识别??

网友:
你在别的系统试试??

网友:
用r-studio试试吧。不行的话我远程帮你看一下,用winhex和R-studio帮你看一下。我的QQ:7458912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认到容量吗?如果,只认到8M,可以加焊一下

这个认到8M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认到8M是怎么回事?

就表示没有认到U盘,有硬件损坏。

网友:
把falsh拆下来,用数据架读取数据!

网友:
嗯,学习了
这儿高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