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爱好者IBM T400&R400隔离电路不正常维修过程!

楼主(2012-04-19):
接到群里的一位群友一块R61i主板修理!故障是点不亮,10分钟秒杀掉了,比较简单!原因是ECSPI_MOSI没有,原来是背面的33欧电阻开路了,换上就OK!还有原来的LPCCLK_H8_33M飞了一根难看的线,从正面飞到背面,也处理了一下好看点!
MOSI和MISO估计没有多少人知道是什么作用,我不多说这个案例了!了解一下SPI协议就清楚了!

这么早修好没有活干不舒服!突然想起之前有位也是群里的朋友送的一块IBM主板,当时还不知道啥型号,一直没有CPU电源接口内存所以没有看过,这下有料了,顺便把它修好吧!

主板很新,通电电流在0.05A左右上不去,IBM的板没有电子是会自动上电的,停留在0.05A一般是待机的问题了,测量VCC5M和VCC3M只有2V左右不稳定的电压!上管的MOSD极VINT20只有0V,明显是没有过隔离保护!大家想想为何VINT20没有电压VCC5M和VCC3M却会有2V?原因是这些电压是从VCC3SW回流过来的虚电压!立刻转移目标到隔离管,测量阻值正常没有短路的迹象!Q34的G极有18V,P_MOS高电平是截至状态,再测量DISCHARGE是正常的低电平,而Q79的G极-PWRSHUTDOWN不是正常的高电压3.3V,只有不稳定的2V,达不到MOS导通的要求!

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更换电源管理BD4176,上次买了两个反正有料,结果还是一样!

再简单测量了下BD4176工作条件,VCC3SW正常证明前端电路都正常,还有温控电压也正常等等~~!

为何会这样?分析:既然BD4176的46#已经有2V左右控制电压输出,证明BD4176已经具备了所有必要条件!前面我所做的其实都是多余的!
为何电压不够?只有3个可能!
1、BD4176损坏
2、46脚电路有漏电器件
3、上拉不足

BD4176已更换现象一样排除可能性1,可能性2很简单就能测量到也排除掉,剩下只有可能性3了!
在测量BD4176的46#时候发现竟然是OL,有可能吗?电路中46脚的电压是经过VCC3SW通过上拉电阻30K而来的,VCC3SW对GND没有可能完全没有阻值,如果30K上拉电阻正常没有可能是OL,唯一可能是30K开路或者线路板断线!

通过点位图找到上拉电阻的位置,测量是正常的,VCC3SW到上拉电阻也正常,但测量BD4176的46#到上拉电阻真的是开路了!

BD4176的46#到另一个点正常!

细心看看过孔,发现已经氧化了!直接飞一根线了事!

通电后测量隔离Q79的G极已经有正常的3.3V,MOS的D极也有了18V!隔离顺利通过!

就这样一小时不到秒了两块!
修好到最后才知道这块板原来是T400的,用DDR3内存,搞笑~~!
没有内存试,装上CPU电流在0.8A左右,不装CPU到0.5A停了,应该是正常了!

最后来张合照!

后来还试了接电池I2C总线测试卡试试,不跑~郁闷!不知道是卡坏了还是这两块板都不支持!
有用过这卡的帮忙试试看!如果是卡坏了就去保修!没用几次~~!

网友:
LZ的装备真不错  那个表表我喜欢 技术那更是没说的

网友:
楼主啊  不错  有前途啊

网友:
楼主的理论不错呀
工具也给力

网友:
福禄克289,3K多大洋呀。

网友:
内容不错,特别看到楼主这装备,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强大 ,945以上的主板基本上用这个debug卡都不跑码的。

网友:
比起楼主的技术,我更看好你的装备

网友:
看来我更适合推销福禄克!

网友:
对电路很熟悉,你用的那卡我手上也有一片,买来后从来没有在机器上跑过码,看了资料说要飞线,没接过,唯一一次跑码是在E40上,跑97不动,刷了码片好了

网友:
亮点在于楼主不当心用福禄克的原装表笔改尖头表笔,只能拿三和的开刀了 哈哈

网友(点评):
高!这也能看到三和表笔!原装的确实不舍得动手脚!

网友(2014-07-26):
楼主理论不错呀,我在实地学的IBM时序已经模模糊糊了,看了你的帖子,我有想起月饼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IBM时序。

网友:
我现在修板前都先描一遍,所谓一看

网友(2015-10-29):
楼主的万用表性能不错,VCC3SW对GND接地测试点完全没有阻值可以理解成这个VCC3W待机3,3V电压测试点对地阻值接近于开路状态,这里BD4176的46#到另一个点正常推测这个点是Q79 G级 PWR SHUTDOWN开关控制信号测试点,这里0.85欧姆可以理解成通路阻值状态。

网友A:
这里其实也可以不要找过孔点,方便快捷操作方法就是VCC3SW测试点直接跳过30K上拉电阻飞线到BD4176的46#解决故障,这样子可以节约维修时间

网友(2016-03-28):
引用 网友A:
这里其实也可以不要找过孔点,方便快捷操作方法就是VCC3SW测试点直接跳过30K上拉电阻飞线到BD4176的46#解决 ...

整天就看到你在论坛胡说八道,VCC3SW如果跳过30K电阻直接拉到RINKAN的46PIN,一旦与-PWRBSHUTDOWN相连的管子击穿,就会将VCC3SW拉低或者因为你的偷懒直接导致RINKAN损坏!真不知道其他会员看到你的回复心里面会怎么想!,从2012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在论坛骂过人,现在只想说一句:GD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