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50不能理解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19):
神舟优雅HP650电池可以正常的开机,插上电源后,按开机键要过一会电源才会跳变,到0.3A电流时掉电啦。侍机电源又正常,3V5V都有。我想是不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可以装上电池又可以充电,就是不能开机。请教各位,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按正常的道理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才对。可以保隔又正常,而且还可以正常的充电。

网友:
可能是滤波不好 把3 5v的电容换大一点的试试 不行的话再查查后续供电够不够

网友:
感觉应该是少电压,前几天我修过一个机子,VH28没出来,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上电时序来查

网友:
对着图纸查,电源检测有问题

网友:
二楼的,有些不对,如果是5V 3V电容有问题,那应该是用电池也不能开机,现在是电池开机正常。电压也不缺啦 ,因为电池是可以开机的。那开机时序也是正常的。我就是想不明明白白,如果是保隔的问题,应该是不会充电,或是没有待机,待机3V 5V,插上电源也是有的。

网友:
我建议你换个电源试一试!好不好。

网友:
检查下电源识别供电

网友:
这个是充放电芯片坏了  戴尔1420就有这个故障 换充放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充电芯片坏了,按正常的道理是不会充电啦,可是充电又正常,又可以充电。

网友:
我这问题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没有人会修吗?

网友:
还是慢慢修吧!

网友:
修不出来了,查了一整天,不懂是什么问题。保隔正常,充电也正常,电池又能正常开机。真不懂是哪里的问题。肯请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你都查了其它电路都没问题,你换个充电芯片你就明白,不是所有的有问题东西都按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来运行

网友:
充电芯片有换过。IO也有换过。

网友:
自己顶起来吧。

网友:
谁能帮帮我

网友:
我这神舟还能修吗?有高手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