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2-04-19):
刚接手一台T40,有3v5v待机,电流跑0.22,有时候上键盘按开机会一下跳0.4然后直接掉回0.000,现象就一次。把PMH4和TB62501加焊了不行,桥也做了,MAX1631电压也正常,电阻也测了没短路,实在头疼,

网友:
PMH4和那个被你弄坏了吧,

网友:
0。22好像是电压都没出全吧,能解释一下,动TB和PMH4的原因么

网友:
自己回复下 ,我已经弄好了,MAX1631下面的4802阻值不对,我用4812代替,亮了,,,

网友:
哦这也可以,弄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