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两灯19寸的屏,一个四灯的品牌外壳该如何把四灯改成两灯!!

楼主(2012-04-19):
我的四灯的一体板高压芯片是bit3713,没改过求该法。我知道TL494的可以把两组两灯中的其中一个短路,再把TL494的第一和最后一个脚短路就行,这个没改过,求解中…………

网友(点评):
直接把不用的两个接口短接就ok了,亲测!

网友:
求稳定且安全的方法。谢谢!!

网友(点评):
稳定且安全的方法当然是换双灯高压板了

网友:
是青州鑫智吗?

网友(2014-07-01):
最稳定的方法就是换双灯的,其他方法都不稳定

网友:
烙铁把不用的连着就可以了!!!!!

网友:
换双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