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31主板装不了XP能装WIN7

楼主(2012-04-19):
原来用着XP系统正常,后来用360清理了一下系统就死机进不去了,装系统也装不上了,每次复制完文件到XP滚动条(还没到)就黑屏死机了,进PE快到滚动条也黑屏死机,安装WIN7能正常使用,主板模式都设置了,还是不管用,换个主板就能装上,主板也没什么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
又是 华硕主板, 这个 不太懂,你换另外硬件换过么有啊。内存啊,硬盘啊。。。。。。

网友:
硬盘设IDE兼容模式,GHOST完跳过驱动安装或者用安装版。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答哈。。要换配件试下。。不过首先的是把所有的东西插下。。看有没有没插好的地方没

网友:
安装版  CD启动 格掉整个硬盘  都能安装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建议用安装版系统盘,做一下系统,另外C盘最好格成FAT32格式的

网友:
这个问题跟主流的品牌笔记本差不多啊,建议刷BIOS试试

网友:
建议刷BIOS试试

网友(2014-02-14):
手上正有一张GA-G31M-ES2C的主板,也是只用装WIN7,装不了XP。用U盘进PE系统,也只能进WIN7的PE,XP的PE也是进到一半就死机了,BIOS也刷了,死机的时候,电压都正常。

网友(2014-07-18):
楼上的我也遇到了一块这样的技嘉主板,建议换南桥,南桥烫得很

网友:
该不会是BIOS里设置问题。换一内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