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哪个内存颗粒坏了

楼主(2012-04-19):
小弟是个小白,想学习内存维修,虽然现在内存不值什么钱,但是学习冲动啊。
金士泰DDR400 512M的双面内存,用一根128M带的

网友:
我反正是不会

网友A:
不用这个软件测,一般我用rst测那个简单而且貌似还比这个快点

网友:
你用 几根内存?

网友B:
你好,rst在哪有下呀,有使用教材吗,我也想学修内存,能发给我一份rst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rst在哪有下呀,有使用教材吗,我也想学修内存,能发给我一份rst吗?

邮箱,我有一个可以做U盘启动的rst

楼主能发一下给我吗,谢谢了 284200076@qq.com
能发一份给我吗?我测内存也是用的跟楼主一样的!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呀,能否发给我。邮箱是284200076@qq.com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箱,我有一个可以做U盘启动的rst

ps6284@qq.com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箱,我有一个可以做U盘启动的rst

rgm518@163.com,多谢了

网友:
已发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呀,能否发给我。邮箱是    谢谢了

memtest的dos版,很少有人用这个软件去检测具体哪个颗粒的好坏!

网友:
在512mb内存的第一块上面有错误,先加旱把,不行就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邮箱,我有一个可以做U盘启动的rst

楼主RST好像没了 发下把  谢谢  282850590@qq.com

网友:
内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个软件测,一般我用rst测那个简单而且貌似还比这个快点

那麻烦发一个RST给我吧,zhuiyicxdn@163.com,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RST好像没了 发下把  谢谢

已发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麻烦发一个RST给我吧,,谢谢了

已发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