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常见隽星主板前置开关等跳线接法

楼主(2012-04-19):
今日一客户送来主机一台换电容,打开后就看到前置面板只插了一个电源开关跳线。遂拆主板,换电容。有11个电容爆了。换了电容,测了下,没问题,就开始装。
到前置面板时,就遇到了困难。这是个478小板,零件密密麻麻,没有在板上标注开关等跳线的接法,而跳线位置与常见的都不一样。我就先上网搜索,可是找不到有价值的资料。终于只得自己去测试弄了。倒腾了一会儿,终于接好了所有跳线。现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左下角两个为RESET开关
下面中间两个为PW开关
右下角两个为HDD-LED,右为正极
右上角两个为POWER-LED,右为正极

楼主确实见得太少了。以前好多478的板子都是这样的。
LZ找的不仔细

网友:
哦 不好意思 抢个沙发慢慢研究一番  哇 太骚了 (新疆话) 楼主研究的透彻  学习哈  我还不会呢 也是折腾一早上啊  菜啊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PCI插槽中间那图标是什么啊?没看错就是前置的接线法吧?

基本上每个板上都会有图标的,除非是DELL,IBM,联想之类的品牌机有些是没有的。
那不是有图示嘛 。。。。。 第一课就是教 在主板上找标示的

网友:
PCI中间的标识就是前置的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前置usb的跳线,它右边还有一个,是通用接口,呵呵。

LZ你仔细看清楚了,第一张图PCI插槽中间是不是有图标  标明接法啊。维修要细心啊

网友:
看PCI插口旁边那个图应该是前置面板的图吧,右上角那个是电源灯,上面都标了的。

网友:
明明就在PCI那有标识,非要说没有,服了你了!!!!

网友:
除了品牌机上所有脚的插针都连一起的主板可能会不标明插法,其他的板上都有标明的,一般会在pci中间或南桥周围

网友:
楼主没看清两个PCI中间的小图标吧,那就是接线柱的图,图中左上面的三个小柱是插喇叭的,有英文哪.你把这个图中的英文好好看一下,记住了.下回就不用那么费劲了.谢谢你的像机,照的很清楚.

网友:
就在左上角 PCI 中间标的明明白白,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下看到了

网友:
估计下次就知道怎么插了

网友:
这是V星的二线厂板 但倒闭了 有标的 我也修个

网友:
找主板上的指示接就可以 一般的主板上都有的  没必要搞的这么神秘啊

网友: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