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4000修的头痛

楼主(2012-04-19):
昨天接到一台二修本,是神州天运F4000,听客户说是进过水,经过上家修后进水的地方已经看不到了,只看到上家把北桥(M672FX)给做了,现在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0.016,按下开关后电流到0.081不动了,经查后发现整板+3V\+5V没出来。
打开图纸发现这些电压都是要通过电压转换后得到的。

而这些转换电压的开启信号都是由IO(IT8502E)发出的,IO已经换了,还是没出来。

不知道此板IO要发出这些开启信号还要满足什么条件。
IO的晶振可以起振,工作电压正常

网友:
电流有变化,应该是有信号没有发出,先查io的工作条件,开关——IO——南桥——IO——开启电压的时序查查

网友:
头疼呀,我手上也一神舟,都三月了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后面我也没再去修了。

网友:
神州要么不出问题,要么出问题修起来都比较棘手

网友:
进液,还是二修机,难搞啊!

网友:
U50SI的准系统吧,这个机器还是蛮好修,懂时序的话修起来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