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哪些芯片是5v供电的?(已解决)

楼主(2012-04-19):
型号:sy-i5gc3-g
一开始的症状是pci14无3.3v。发现网卡很烫取下之后,诊断卡的灯闪烁测3.3v已经出来了,量供电,发现内存供电偏低1.4v然后测供电场管正常。替换过,然后找到rt9214内存供电芯片,发现1。5脚只有3v左右,看脚位定义图它是有atx 红5v直接过来的。电压应该是5v才对。测红5v也只有3v左右,我不知道这个板子上还有哪些地方是要有5v的,是不是被某个芯片拉低了。。。

网友:
9214最低工作电压是5V,5V变成3V,是不是你的ATX电源有问题?

网友:
问题找到了。。。。。解决了。。是南桥旁边的mos管。坏了、、、哇靠

网友:
是呀,再换一个电源试试呀

网友:
这样也能找到,太厉害了!

网友:
只有解决了问题就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上个图看看呀

对啊,上图最实际

网友:
要细心观察

网友:
呵呵,不错,这个要细心的查,如果是我,或许会把9214换了再说,呵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