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雷击,开不了机

楼主(2012-04-19):
  前几天来了个客户搬了台电脑和雷PK了.开不开机.我拆开.试机正如客户述说的一样.后来把客户支走了.下手
  先简单的看了下,没有异常,待机一会我闻见了糊味,赶快关了,摸下网卡烫的不行.不说2话,去掉。开机正常了.装了个独立的网卡.用一会光掉线.后来百思不解,想问下着是什么东西.上网查了下是1000兆网络过滤器.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类.问问大家。是不是和网卡一起工作的.是不是它引起的.我不知道也不干试。

补充内容 (2012-4-21 13:40):
顾客被16楼说服了...维修完毕!谢谢参与!16楼主有奖,

网友:
等解···················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板载的跟独立的无关

网友:
哦

网友:
不是这的问题,它是隔离线圈

网友:
摸摸桥烫不烫,自动关机不,

网友:
期待答案................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等待中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把网桥换掉试试,不行就去检查NQ

网友:
估独立网卡跟主板计没关系的

网友:
不会通过网卡把桥打得半死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换个桥把

网友(点评):
南桥挂了.应该是不开机的吧

网友:
看看IO吧  被雷击的电脑不好修

网友:
这个叫网桥,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修了一台也是雷击的,拆掉网卡芯片后安装独立网卡死机,可能是南桥相关电路有问题了,没有办法安装USB网卡正常使用。

好办法..知道了谢谢楼主
好方法

网友:
这雷的电太猛不知是不是桥给挂了。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打一下SB对地值,看是否桥坏

网友:
查南桥吧!估计是南桥的故障

网友:
打打PCI阻值吧..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点评):
打来..都不各什么.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检查下南桥吧

网友:
把你说的那个东西拆掉也不要紧,还把UL2,UL3拆掉,不行的话,就南桥,

网友:
这就是隔离线圈,一般没事的。。。

网友:
把集成的网卡全套处理掉,网桥,93c46,看看外围电路是否还有烧的元器件,再不行,就是南桥,和独网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烫.开机正常.换的独立网卡一会就掉线啊.独立网卡是好啊

估计这一雷太厉害,桥很有可能也有问题了,用打阻值卡打下PCI阻值

网友:
一般雷打的机器不好修的,有可能是把线打断了

网友B:
换个SB吧。。。OK了说声。。。。。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SB吧。。。OK了说声。。。。。学习下

哎~我在查查吧,如果是南桥就不修了,2手板也不贵,维修好了代价高,贵了人家不修,便宜了么利润。

网友:
好办法,支持!不过去掉网卡的话,电脑应该是复位了呀?

网友:
这个是数据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