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不上电

楼主(2012-04-19):
511刚开始不充电换了个管好了,刚弄好不知怎么搞的不亮了,电流跑0.1几电源口灯狂闪,测了下大电感没有短路的,测电压51124,1.8v只有1.0几v,导致1.5v转换不出来,1.25v却正常,把51124换了故障依旧,请师傅只点下

网友:
我的也是hp511的 我的待机电流是0.01  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哦。我查到51125时有一脚电压不正常,现没有图纸,都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
那只能吃而是1.8V那头的条件了,比如生压,输出电路

网友:
1.8V不是待机的时候就有吧

网友:
是不是 不注意 碰掉什么东西了

网友:
还是查查!!!!!!!

网友:
直接加个1.8V看看电流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