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8600GT显卡花屏维修

楼主(2012-04-19):
今天收到客户送来的翔升8600GT显卡,故障为花屏。
目测了一下,有两个6.3V 1500UF电容鼓了,换掉。上机测试还是花屏。顺便测核心 显存供电吧,正常.
上工具MATS8,测试结果显示FBC[63:31]C31---C63全都有错误。于是摘掉C通道第二颗显存,料板上找了一颗显存焊上,上机MATS8测试,全部通过。再进系统跑3DMARK2001  23687分,还可以啊,拷了一小时没问题,交工!忘了说了,显存是三星的K4J523240E-BC14

补充内容 (2012-4-26 14:16):
确实错了,测试结果应该是FBC[63:32]c32----c63错误。谢谢 "芯捷电脑 "提醒!

网友(点评):
应该是63:32

网友:
听说过三星的闪存容易坏,还经常坏好几个。怎么你就换一个就行了呢?哈。

网友(点评):
满天星故障仅仅是三星显存中的一个特例,也就是几个批次的问题,而且多数在7300和7600上,85以后基本没有。其它的三星显存还是很好的。高端卡上用得最多就是三星的,从来也没有这种问题。所以不能一棍子打死。

网友:
这显卡不错啊!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有没有相关工具啊,我也要一个

网友:
显存坏了,我师父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A:
初级会员不懂,问各位老师一个初级问题:用MATS测试显卡,本身就显示花屏,怎么能看清测试结果。能保存在文件中吗?

网友(2012-05-25):
引用 网友A:
初级会员不懂,问各位老师一个初级问题:用MATS测试显卡,本身就显示花屏,怎么能看清测试结果。能保存在文 ...

可以盲测,保存后用别的显卡看,也可以直接加一个PCI的显卡,保存完直接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