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new CPU,华硕M4A785T-M( 已搞定)

楼主(2012-04-19):
华硕M4A785T-M,工包,开机,提示new cpu,按F1,F2,从bios里关掉F1提示后,可以系统,使用正常.
每次开机或重启都有new cpu 那一行出现。换过几个CUP,还是一样的。
刷新过最新bios,无效。
进入bios超频,更改外频,保存退出,重启,显示,外频还是200,但内存频率调节起效,HT频率也可以起效,不是超频失败变成200,而是不管调成多少,它都是200不变。
进入系统后,用华硕超频软件在系统里面更改下频超频,可以起效,就是在系统里面外频可以更改了。
在论谈上也看了一些相关new cpu提示的贴子,不过板子不一样,不好下手,请教专家指点。

从主板上把那个短路的703管拆下来,测,出现,703本身并不短路,接着测主板上的触点,发现短路。
找了好久,没办法,就空着那个位置,开机,点不亮。
从一块旧主板上拆下一个702管,焊在图中位置。用表打,那两个脚还是短路的。
没办法,开机,亮了。自检界面一闪而过,没有提示新CPU了。呵呵,大喜
进bios改外频210,保存退出。自检界面显示210x14,呵呵,外频超频起效了。
超频到240外频,进入系统,烤机一会儿,正常。

感谢下面这个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363

网友:
今天自己试着检查了一下,参考之前有人修过类似的问题,是通过更换一个702管修好的,而这个块子上没有找到702,只有很多703.就试着测量703和各个脚,发现图中位置的一个703管的那两个脚是短路的。
求高手指导。

网友:
那你先换了先

网友:
应该是new cpu吧?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好像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一般变态问题我不修

网友:
关注啊。。难说以后会遇到。。

网友:
看看他是什么管,在选择相符的管来换试试

网友B:
拆下後在量 是否短路 還是短路就跑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变态问题我不修

为什么?生意少看你修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後在量 是否短路 還是短路就跑線吧~

怎么跑线路可以说说吗?

网友:
702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没遇到个,可以在上详细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