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主板 L-VK8TM不加电?

楼主(2012-04-19):
主板维修:联想台式机主板 L-VK8TM...不加电。谁有这个的点位图啊?或者电路图也行。我换过南桥,换过IO芯片,因为它是V星代工的,内存旁边有个芯片也有可能导致不加电,我也换了,但是还是不行,有谁知道这种板子有通病或者谁有这方面的经验给说说啊,谢谢,强起的话内存没有电压,短接IO 芯片有一处也能加电,电压都有,但是一检CPU就断电。并且IO芯片发烫。具体就这些了,同志们合计合计吧,谢谢。,,,,,,

网友:
把CPU供电拔掉,看是否可以上电.

网友:
问题不在cpu吧,我强起后加cpu不掉电,但是不走数,就是短接IO的时候IO发烫,一键CPU就掉电。

网友A:
跑开机电路吧   V星的有专用芯片 控制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开机电路吧   V星的有专用芯片 控制开机

我跑过电路,是到南桥的,但是在南桥里出来的那个电压电路图上写着该是5vsb但是只有3.8v我换了两个南桥了,故障也一样。把网卡摘掉还是不加电,io芯片发烫,更换过还是发烫,怎么回事呢,???

网友:
各位大哥给看看,回复一下啊,小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检查下 IO 和桥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