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张显卡花屏求助

楼主(2012-04-19):
一批组装机,845主板,256M内存,加独立显卡。显卡核心:NV MX440-8X,64M显存。现有多个都出现了花屏现象,轻则个别字符不全,不太影响使用,较重的缺失严重,更重的黑屏。自己对显卡维修几乎不懂,手头只有焊台、万用表,请问如何做?给个思路。附部分显示效果。

网友:
拿一个好机器,一个一个的试显卡。确定有问题的显卡。先清灰清干净,看看有无电容爆掉的,有就换掉,一般都能好。不好的,量下显卡供电。具体多少参考好显卡。  如果不正常换场管或管理IC。    供电正常,外观正常,再试试BGA没有的话,用风枪吹一吹显卡核心。   PS  老显卡有很多是显存加焊OK的

网友:
楼主讲的简明扼要

网友A:
直接做成BGA把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1
p这要看他的耐心了,这样做成功率不是降低了么

网友:
一般  飞尘吹干净  看看  显卡 的 电容 鼓包没有  多数 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440的显卡很多都是加焊一下GPU就能好。

网友:
试试,跟着感觉走。吹吹桥换换电容

网友:
只有焊台及万用表这样修不了啊

网友:
焊完显存再焊GPU,再看看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B:
这种AGP的老显卡有什么搞的,我都有1年不修了。DDR1的显存坏的多,上面有人提到加焊显存能好也有但只是个别。花屏多半是显存坏,BGA出问题的相对的少很多。

网友:
看看有没有死掉的电容,有就换掉,没有的话就测量下GPU上的小贴片电容,如果发现所测贴片电容阻值为“0”加焊一下主芯片就ok,修那种修卡已经不值得了,修好才20元!师傅店子里一大堆显卡

网友:
加焊显存OK,我有一张也是全部加焊了显存就正常了

网友:
一看有没有掉件,二看是否BIOS,三看电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BGA没有工具的。只有焊台及万用表

那 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成BGA把

那么大的花多半是GPU虚焊引起的

网友:
应该要加焊显卡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GPU虚焊或者显存坏了,做BGA不好的话就放弃了。

网友:
这么差的东西还有利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AGP的老显卡有什么搞的,我都有1年不修了。DDR1的显存坏的多,上面有人提到加焊显存能好也有但只是个别 ...

可不可以换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换显存?

可以,但你要确定哪个颗粒是坏的。

网友:
向缺字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存,重点搞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