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奇怪问题

楼主(2012-04-19):
旭日150笔记本通电不显,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U电源芯片虚焊,加焊过后顺利开机,高高兴兴装上吃票子了,就在进系统的一刻悲剧产生了,不能进系统,重装系统,换内存,换硬盘,都是不行,显示乱码,老丢文件,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散热不良,取下将散热焊点补上锡,焊上即可。

网友:
光驱什么的全部弄掉试试。裸机进PE看看还有没这种情况。。。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
同意楼上 但是不要加焊南桥

网友:
LZ,解决了说一声,分享下

网友:
期待楼主最终结果

网友:
加焊内存供电芯片,有时那个电压会变成0.7以下啊,机器会出现蓝屏什么的问题,这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杂解决的呢

网友:
这本子几个毛病 一个3205  一个内存供电  一个南桥

第二个通病,学习了。。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或内存槽问题多

网友:
没什么经验  过来偷学了

网友:
前两天还遇到台150 也是蓝屏 做不上系统 重新焊接内存槽后好多了 可还是会蓝屏

网友:
这机器通病不只是3205 还有内存供电和南桥

网友:
怕的就是不明不白的问题.干脆不开机.

网友:
lz,解决了没有?个人感觉内存或内存槽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内存这边的问题居多,内存曹也容易虚焊

网友:
再换个内存看看吧,应该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