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开机报警 _!

楼主(2012-04-19):
妈啦!   看到这种情况\就直接吹显卡了加焊完嘟    嘟嘟   嘟嘟多了两声没显示拆出重做   .有显示了 \再开报警   .妈啦  .换一个.OK了装起来进系统慢的要死要活的    .干!    PE也进不去\换各硬盘装系统   .也不行慢的要死   .刷过BIOS了\南桥也换过了  !大家伙给点建议,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这种情况先把所有的威慑排除,建议光驱键盘能拿掉的都掉,不行的话就拆网卡声卡

网友B:
把光驱把了啊  在看个

网友C:
问题好特别哦,请问楼主修好了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买的新显卡\
确定做好了\
装完系统、在滚动条那里一直滚动、进不去、进PE在滚动条那里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好特别哦,请问楼主修好了未

没啊、修好就不用求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光驱把了啊  在看个

裸板试的、没插光驱、

网友:
裸板来试看是不是有什么拖死了,或者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呢

网友:
系统的原因,装个win7试一下

网友D:
今天也修了个V450不显示,没思路,请问楼主不插内存电流怎么跑?

网友:
北桥有问题 !!!!!!

网友:
先插内存看电流,再把内存拔了。。。看看电流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显示但报警是显卡问题多,但有显示报警就是键盘问题多。同意按照楼主把光驱和键盘拿掉,看进系统是不是还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也修了个V450不显示,没思路,请问楼主不插内存电流怎么跑?

没试过、你的电流怎么跳的?

网友:
这板的原始故障就是显卡,楼主查一下做桥的时候看有没有周围的小芯片有没有移位或者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