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电池开机正常,电源无待机故障

楼主(2012-04-19):
板号:DAOKL1MB8E1
电源板:DAOKL1BB8E0
充电芯片MAX8731AAE

测8731第22脚为18.5V,21脚有5V,11脚VDD为0V,ACIN为2.7V,ACOK为0V
因为找不到电源板的图纸,没什么思路希望给出点意见,有电源板图的话希望给发一份

网友:
vdd 一般是5v 实在找不到就跑线吧

网友:
8731e坏了,刚修好一个

网友:
可刚好手边没这个芯片,所以想先查查其它电路

网友:
VDD为0V不对吧

网友:
用电源无待机,保护隔离查了吗?

网友:
电源板图纸

KL1 CHARGER_20090216-PM.pdf

y450电源板

网友(2014-07-23):
有东西就大家分享

网友(2012-04-19):
换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
把芯片换了再说!用电源公共点有电压吗?

网友:
VDD是线性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付才对啊

是的  看一下有没有对地,然后再打他的出处

网友:
先隔离后待机

网友:
学习学习,顺便下了个电源板图纸

网友:
是不是隔离电路出问题了,受保护,没电压进去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
ACIN应该3.3吧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路的问题吧,楼主看看待机

网友:
不要转着VDD这个脚。此VDD是 3VPCU供给的 。。。。。你连保隔都没过。那来的3VPCU ...VDD当然没电压。重点查保护隔离吧。看图。

网友:
重点查ACIN和PQ12。。。。

网友:
隔离隔离隔离

网友:
就是看不懂电路图,哎师傅现在都没有叫我怎么看悲剧呀

网友:
直接换就是了!

网友:
8731已经换过,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卡LOGO了,开机能听到联想的开机声音,过后就卡在联想那 不动了,偶尔能正常过,已经加焊过南桥和显卡都没效果,CPU和内存也换着试过,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BIOS也已经刷过,无效

网友:
还 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类似这样的机器,是隔离保护问题,你先上电查下隔离保护,或者哪个三极管烧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保护隔离电路都在电源板上,我换了块电源板还是卡LOGO

网友:
你就把ec给换了试试啊

网友:
外设有短路也会这个子,见意你拆网卡芯片,1394芯片,拆一个点一下,拆到那个正常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先看看保护咯离这一块嘛

网友:
应该和电源芯片这一块没有关系

网友:
没图纸就先测下VDD引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有短路、断路的现象,不行就在跑线路咯。

网友:
昨天试了N多次终于发现问题了,可能是板子变形了吧,现在已经不卡LOGO了,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可以进系统了但是不能充电,应该说是刚上适配器时系统可以显示充电但,一秒钏就自动切换为适配器供电了,电池可以单独供电,用电池也可以开机

网友: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该怎么弄,发现在电池和电源同时接入时PQ2和8731发烫,电池数据、时钟、温控信号都有3.3V,电池电压为18.5V,充电指示灯显示正常充电,电池换过良品,故障不变,单独用电池时为11V,

同时接入时PQ3也发烫,但测了都正常没坏,弄不清楚了

网友:
不好意思那个,已经解决了,因为这个小板到大板有一根线我开妈忘安了,安了之后已经过了,但是现在不能充电,适配器和电池能正供电,就是在系统里刚上适配器时显示充电只能持续1秒就立刻自动切换为电源供电了,电池已经更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电池的数据、时钟和温控都有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