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P-MX/S主板跑C3,

楼主(2012-04-19):
华硕P4BP-MX/S主板来时内存不过。、把内存供电换了后。C1过了。然后卡在C3上、就差一步就亮啦。高手来帮帮忙啊、

问题交代不清

网友:
内存换了没

网友:
c对啊,内存换了没,还有。你没说清楚,怎么不读内存就直接干供电了吖。。。。你换过之后是多少呢,槽子洗过没。。北桥压过没。。。把基本的都搞完了再来问嘛

网友:
BIOS刷过试试啊。。

网友A:
一般来说,内存不过的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先观察主板内存附近有没有断线或者元器件烧坏损坏,若有,该修的修,改换的换。再将内存槽刷干净,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擦擦干净后试试,若还是不行,多更换几条内存条再试试。跑数的时候测一下电压,看看整板供电是否正常,看看内存供电附近是否有什么芯片,摸摸是否发烫,如果会,看一下型号,找个代换再试试。再不行,刷刷BIOS看一下,最后实在是不行,再压一下桥试试,看看是不是因为桥的原因引起的。一般来说,我个人认为,如果不是实在是没办法了,一般都不要去动桥,因为一动,也许小问题也会大问题化,宁愿多去跑跑线,也不要先急着去干桥。

网友B:
内存条换了N根。槽肯定没问题。因为跑到C1老循环开机。然后直接把供电换啦。、后就卡在C3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内存不过的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先观察主板内存附近有没有断线或者元器件烧坏损坏,若有,该修的修 ...

BISO没有合适的,都是256K的。本身是512K的、256的刷上跑C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换了N根。槽肯定没问题。因为跑到C1老循环开机。然后直接把供电换啦。、后就卡在C3上了

那你得自己想想办法了,内存连续跑的,一般BIOS坏得多。。。最好刷个好。。。。。。也有少数,北桥坏或虚焊。CPU座。。。IO坏,南桥坏。。。我都遇见过。。。  对了,,小电池电压低,或者跳线掉了也会这样

网友C:
如果是清华同方机子,就刷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清华同方机子,就刷这个:

客户拿走了。说有100多块这样的板子!最后座桥做死啦

网友(2012-10-18):
我有一块跑C4  目前还没有解决

网友(2013-03-25):
谢谢9楼的兄弟,小白正在找这个BIOS。

网友D(2016-06-03):
我有块P5G41-M也是差一步块显卡C3,I/O bios  822换过,压桥也没用,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块P5G41-M也是差一步块显卡C3,I/O bios  822换过,压桥也没用,不知怎么回事

CPU座子加焊一下

网友D:
直接让客户换板了,CPU座加焊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让客户换板了,CPU座加焊有用吗

有的CPU座子空焊的有用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