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4-19):
海尔C600用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开机后电池可正常供电………………???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吧。

网友:
查电池放电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到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也有可能,看下有没Emc大电容的。

网友:
这个你要先检查下用电池时MOS管上管有没有+VDC 电压,没的话就好修了,应该是隔离电路故障。要是有的话很大可能就是各个供电的问题了,最大可能是VCC_CORE电压故障。我修到过一台联想的,把VCC_CORE的管理芯片和MOS管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会是这样的吗?电池能开机哦,

网友:
我有个A20的也是一样 现在还没查到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坏了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