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水牛驱动板稳压管问题

楼主(2012-04-19):
有个客户把12变压器拿掉了。直接接了一个两项的插头。直接插在了220V的电源上。驱动板的保险爆了。还有就是有一个1506-50的稳压管坏掉了。请问个位朋友。这个稳压管可以拿什么样子的代换吗???它本身是5个角的。可以用哪种三个脚的代换吗?

网友:
有人知道这个稳压管的各角电压吗?

网友:
保险炸 你那个管子必坏 pwm也应该换掉吧 光耦 也一起

驱动板哪有光耦?
驱动板哪来的的PWM和光耦?

网友:
光耦???我在查一下看看。多谢提醒

网友(2014-11-12):
1506-50  ----> AP1605-50   OUPUT VOALTAGE=5V  150KHz, 3A PWM BUCK DC/DC CONVERTER

淘宝找 很多
DATASHEET 百度找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