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售后真的很牛B

楼主(2012-04-19):
本人2010年卖了一台优派1940的液晶显示器。前两天客户拿回来说坏了。我一看只有电源指示灯慢闪,按键无效,返厂吧。代理商和我说15天左右回来。结果等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回来后的结时真的恶心。不说了上图看吧

谁能看到BIOS的上面 看过这么大画面的XP图标吗

在BIOS下的分辨率
补充一下:
上面和下面都看不到边,画面超大

网友(点评):
MCU数据刷坏了吧

网友:
这么看着看不出来个啥问题 毕竟是图片么

网友:
是排线问题吧,,

网友:
q 不好意思,我没看出来不啥不妥。。。。XP话说本来就是全屏的么

网友:
没看出什么呀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过低啊??

网友:
第一张图片,能看到BIOS各个选项吗?下面也看不到吧,XP界面大了一倍,在BISO下分辨率为640X400

网友:
真没看出问题!不好意思哟!

楼主认为是那有问题?

网友:
我换台机器在弄个照片就明白了。

网友:
要审核,我不是要灌水啊。填加到上面的补充了

网友:
晕了要审核!!!

网友:
没看出来。只看到有点模糊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分辨率太低啊

网友:
看不出来,进系统后,看看正常吧

网友:
进入系统之后屏有闪烁,2~3分钟后正常了,玩游戏时切换屏幕都有闪烁,也是2~3分钟后正常。

网友:
分辨率太低了,屏幕上显示不全,有些东西看不到,确实很难受。

网友:
我们这的售后还好     有售后点 一般3天就 可以拿机子了

网友:
不同地区售后的权限不一样

网友:
图像是上面和下面在屏幕外面了对吗?那还是有问题,是不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