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雷坏的机器,大家都遇到那些进来发表下

楼主(2012-04-19):
最近几南方很多地方开始下雨打雷,很多机器都给打坏了,今天我就遇到许多,
一台是ACER5580的,打坏了IO 87541,还有CPU也打坏了,
另一台是神舟的HP430打坏了CPU供电,还有3 5V的供电。
cpu

网友:
网口电阻坏。 EC坏的也有,但少.

网友:
一般雷击的,零件或板子都有明显的外伤吧

网友:
各位有没有遇到打雷坏的机器呢,有时间都来说说遇到那些。。。都打坏那里

网友:
换板吧,一般网卡开始烧

网友:
网卡坏得多,再坏南桥什么的就换主板了
同意楼主:
5.0
小龙维修店
同意楼主:

网友:
坏得最多的是网卡

网友:
一般是南桥 和网卡坏的 多

网友:
一般都是网卡 南桥遇到的 都少啊

网友:
电源也坏的多,网卡也多这两占重比例吧,个人认为

网友:
今天刚修好一台打雷打坏的联想 B445。 不能上网。 换网卡芯片的说。

网友:
HP 4411的机器,雷击之后 由SLP_S3#开启的芯片都坏了

网友:
HP540 541 6530S ACER K42J 雷击本本还蛮多的 一般都是网卡-南桥

网友:
我遇到一个 网卡芯片坏 ,CPU供电芯片坏了的

网友:
遇到的适配器也坏的多呀.

网友:
今天又接了些打雷坏的,联想Y460 ,打坏了网卡芯片,还有海尔T6也是打坏网卡还有很多。。

网友(2014-06-26):
网卡及网卡周边坏的最多

网友:
今年夏天不太热,没怎么听到雷声,哎,导致效益不咋的哦!

网友:
遇到2例,都是网卡打坏。

网友:
网卡网桥打坏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