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联想L193B不上电,检查5v、12v都无输出

楼主(2012-04-19):
联想L193B不上电,检查5v、12v都无输出,是电没过来,想求教一下,如何检查维修?
我是新手,麻烦详细一点指导,再次先谢过。。。

网友:
220V大电容有电么 这都不会的话还是找个师傅带带吧

网友:
先查电源有没有5v、12v输出。

网友A:
找人修吧,我以前也遇过,无解

网友:
新手倒算了,这就不是手,怎么说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