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61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2-04-19):
    客户说装系统装的检测不到硬盘了 本来是好的八噶的系统 改成中文的! 南桥换过 电压也正常 请问还有 其它问题吗??、光驱能检测到 ·报2100;HDD(DISK DRIUE)

网友:
裸板看行不。裸板换硬盘看行不。恢复出厂看行不。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出厂过了 是裸板测试的 光驱可以检测到

网友:
bios下。可以否认到么?可以的话,分个区就OK

网友:
刷个 BIOS 试试看吧

网友:
  BIOS下认不到    那位大哥有BIOS啊 给我一个啊 谢谢啊  15.4宽屏的 965集成显卡的

网友:
换个硬盘吧 一般这问题硬盘几率比较高

网友:
    换过硬盘啦 大哥

网友:
一般是硬盘问题

网友:
  我多换过三个硬盘了  怎么可能还是硬盘问

网友:
查点压南桥

网友:
电压多正常  有你谁有BIOS吗

网友:
  哎 不是BIOS问题 怎的就检查不到硬盘呢

网友:
不会是BIOS没设置好吧

网友:
那测试一下那硬盘的数据接口,看那硬盘的电容掉了没有